f3飞控调参

楼主(2017-05-17):
我看到有个贴说设置滤波器,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哪位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A:
详细调节滤波器要根据你的飞机状况而定,影响飞机震动产生的因素有很多,你做的滤波就是要调节飞控对各种震动的滤过效果,那些是有用的那些是多余的,滤波器调节的就是调节这个“”感度“”,以便飞控做出正确有效的回应来控制飞机姿态。详细的教程可以进85204150学习,共同探讨

网友B:
具体方法可以参照这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调节滤波器要根据你的飞机状况而定,影响飞机震动产生的因素有很多,你做的滤波就是要调节飞控对各种震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方法可以参照这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NDExMjI4NA==.html

多谢

网友B:
不客气的,这位作者优酷空间还有很多不错的教程或者讲解视频,可以根据需要看看别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这位作者优酷空间还有很多不错的教程或者讲解视频,可以根据需要看看别的 ...

BF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C:
貌似要新版本才能滤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要新版本才能滤波

正解,低版本不支持滤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低版本不支持滤波功能

f3不支持滤波?

网友E:
调滤波是要用BF的黑匣子浏览器不能用CF的,CF的黑匣子浏览器没有频谱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滤波是要用BF的黑匣子浏览器不能用CF的,CF的黑匣子浏览器没有频谱图。

固件是刷cf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用BF调参软件连不上飞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件是刷cf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用BF调参软件连不上飞控

BF和CF不能混用的,刷了CF厚BF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F和CF不能混用的,刷了CF厚BF就不能识别了。

你可以用飞鱼,飞鱼既可以连BF又可以连CF

楼主:
引用 网友E:
BF和CF不能混用的,刷了CF厚BF就不能识别了。

谢谢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