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整机的重量在多少克合适

楼主(2017-05-17):
我组装的穿越整机重量750克,电池算在里面的。差不多半油门才起飞
250的鸡架

网友:
把电线 长的减了,250换成210,空机也就300多,你那个太沉了

网友:
哈哈哈我的4分之一

网友:
我250带电池也蹦800g了,不过我20%油门就起来了

网友:
不算电池也就600不到,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可能机架太重,机架碳纤差不多160了

网友:
准备搞一台

网友A:
我的210 H机架,喊1500 3s电池, 406g。

网友:
我们这个叫做航模,不是无人机

网友B:
Q3:250克是指无人机总重量(含电池)还是起飞重量?
G:这里要特别注意,民航局规定的是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最大起飞重量是指因设计或运行限制,航空器能够起飞时所容许的最大重量。举个例子,精灵4的重量(含电池)是1.38kg,但是网上有人测试它可以吊起700g的重物,所以精灵4的最大起飞重量应该是大于2kg的,而不是1.38k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210 H机架,喊1500 3s电池, 406g。

什么配置?已经很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配置?已经很轻了吧!

emax mt2206; ztw bls 20a, 某宝40元的摄像头,ts5823 200mW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250克是指无人机总重量(含电池)还是起飞重量?
G:这里要特别注意,民航局规定的是无人机最大起飞重 ...

我觉得最大起飞重量应该是厂家给的最大起飞参数,他应该是能够保证飞行器基本正常飞行的参数,而不是简单的能够起飞的总重量。最少要保证正常俯仰、滚转、转向的油门余量,还要在保证电机长时工作不过热的最大油门的所谓最大重量,因此不能是简单的起吊状态的最大重量。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249g最合适

网友:
我的qav250鸡架640克20%油起飞,含4S1500ma90C电池。

网友(2020-04-25):
我的mark4也75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