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萌新关于飞控是否加gps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准备入手nazamlite,加个gps贵好多啊!
能加别的gps不,大神们推荐下

网友:
不知道    帮顶    我买的二手GPS百十块

网友:
非凡有一款gps可以用在naza上 加gps以后可设置失控返航,定点等功能

网友:
我用过兼容naza的m8n,100多,用还可以,比原装的还好用

网友:
非凡的m8n可以,我有一个100块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GPS模块一般有GPS接收和指南针,GPS接收下来的数据一般的兼容的,还有接口数据线的功能顺序要一样,如果有指南针的最好把它移到远离其它电路的地方。M8N是比较高的版本,自然向下兼容,楼主可以一试,要注意接口引线功能顺序。

网友:
买非凡就不错

网友:
可以选择apm飞控

网友:
用lite不如用pix或者naza v2

网友:
在刚拍机不加gps不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