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7-05-17):
我的F3飞控电机校准不了,转速不一样,没有哔,哔,哔,求解,

网友:
不用看地面站上的显示数值,矫正好了就可以

楼主:
没有哔哔,就是音乐,银燕套装

网友A:
一直滴滴滴响?

网友B:
什么电调呀?有的电调不支持用飞控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调呀?有的电调不支持用飞控校准油门行程!

银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滴滴滴响?

没有自检,没哔哔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的

这个不晓得怎么弄!我是单个校准的,校准完才接到飞控上的!软件里直接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bb就拆出来一起接接收机校准

网友:
下桨,用电脑控制,把油门推到 最高,接电,等校准,校准好后,断电,试一下油门,能正常飞就没问题(O_O)!

网友:
用地面站调试都是转速不一样,校准电调以后,直接上桨飞就可以了

网友C:
电调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什么模式

全新的银燕紫电30A,有两个就换下线,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什么模式

这个是BL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BL了吧

它支持什么模式,在飞控调参里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新的银燕紫电30A,有两个就换下线,就这样了

怎么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支持什么模式,在飞控调参里选

我的调参软件是CF,里面没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换的

不是要反转2个么,刚开始没有设,以为没事

网友:
遥控器行程搞定没

网友:
信号看看对中没,对中了就可以飞了,电机转速不一样可能是因为飞机没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