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和naza lite可以不用pmu电源

楼主(2017-05-18):
大神们!!
naza v和naza lite可以不用pmu电源模块吗?
不用PMU能直接用吗?

网友:
上传图片,我自己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楼主图片哪个是v,哪个是lite

网友:
你用5V供电

网友:
似乎不行

网友A:
你想多了

网友B:
好像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

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不了吧

不会吧~一定要用naza的pmu吗?

网友:
买个吧,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吗?

明确说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一定要用naza的pmu吗?

naza的pmu有识别电路 ,不匹配用不了,或者淘宝买个第三方兼容的,才3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的pmu有识别电路 ,不匹配用不了,或者淘宝买个第三方兼容的,才30块钱

哦,好的。谢谢!
能给个名字吗?新手不知道怎么搜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
能给个名字吗?新手不知道怎么搜索。

搜naza   pmu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naza   pmu就行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的pmu有识别电路 ,不匹配用不了,或者淘宝买个第三方兼容的,才30块钱

第3方有什么能用的吗?

网友:
能用,任何一种5V电源都行(如:电调的5V电源输出),只是没了电池检查与报警

网友:
能用,我试过

网友:
不用PMU,飞控一样可以用,记得中间是5V,正面上面是GND,信号是电压检测,教你怎么自己做PMU吧

网友:
没问题,5v供电就行了

网友(2017-06-21):
正极在黑线右边

网友:
似乎不行,楼主威武,强烈支持……

网友:
用上了吗?效果怎样?

网友:
这是50元的NAZA,我也在用,我就用电调给出的5V给这飞控供电,可以飞。
但不知怎么的,动力输出很弱,油门要几乎推到顶了才起来,飞机就是一般的450,脚架云台这些都没装,就是光机架,应该说很轻的。我在调参软件里也看了遥控器油门输出可以到最大+1000,但不知道这个油门量飞控有没有全部给到各电调,难道打折了?调参软件里也没法看各电调输出。

这款飞控没有外壳,我自己做了个外壳

网友:
淘宝上买的吧

网友(2017-07-21):
可以不用pmu,直接5v供电,但是一定要接出调参的通信口。

网友:
匹配什么GPS想买个玩玩

网友(2017-08-24):
没有灯也不好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