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电压不准怎么办

楼主(2017-05-18):
要返厂吗

网友A:
B6和BB响都不准

网友:
是bb不准吧     弄个万用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和BB响都不准

那我如何调试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 B6和BB响都不准, 然后果断换CB86 plus了。

网友:
没法调,要精准只能换充电器,b6并非平衡充电,充电停止电压也都不同,因为没有平衡功能,只是从电源线充电,有一片电芯到4.2v就全部停止充电,这样对电池也不好,可以试试UCA6  A9,乐迪,艾斯特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最好的,小心遇到水货B6,坑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最好的,小心遇到水货B6,坑电池的

b6都没有正版的

网友:
第一,b6是个好充电器。价廉物美。
第二,这样的状态显示并不是显示电池真实电压。
第三,楼主,刷第三方固件,刷好以后可以校准总电压和单个电压。还可以看内阻,还能设立不同容量电池设定,非常方便。
我的b6也不准了,刷了第三方固件简直就是神器。具体方法请搜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2个玩意的电压都不会很准,不是专业没必要搞这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