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与航点

楼主(2017-05-18):
设置的航点距离超过数传距离可以吗

网友:
既然有航点,也飞控具备脱控自动驾驶功能

网友:
所以楼主,应该可以的,不过,你要是设置失控导航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啦    有空了试一下   高度低一点

网友:
如果你的遥控器如果和飞控链接是数传的话,那么航点超过这个距离会触发失控动作,具体看你怎么设置的失控动作;
如果你的遥控器和飞控链接是接收机的话,航点超过数传的距离但是没有超过遥控器的最大距离,那么不影响;如果超过了遥控器的距离的话同样会触发返航,就和第一种情况一样了

网友:
用20米蓝牙飞过一次200米的航线 自主飞行 无人机。。。

网友(2017-12-03):
其实感觉数传的传输距离不是太重要,在接受范围内用于调参和规划航点就可以了,航点自动驾驶只要不超出遥控器范围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