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00翼展尾推歼十飞不起来

楼主(2017-05-18):
机长1300,重量900克,滑跑速度40-60KM,距离70米,飞机不抬头打升降舵也没用,电机XXD2217/1250KV,就是飞起来桨是9045仿马刀,试了下垂直推力能推起飞机

楼主:
飞机能飞了,也炸鸡了,滑跑起飞到炸鸡,不到6/7秒,尼玛走了半小时的路就让我玩6/7秒,心里郁闷的憋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学习,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大家共同进步,为了同一个梦想,最终上FPS

楼主:
起落架太靠后了,还有前轮起落架太低,现在飞机能飞了,今天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是向上翘的,不是向下。向上是起飞

这动力飞这个完全够

嗯,是起落架的问题。今天试飞了,也炸鸡了,起飞后飞机左偏,一紧张就把油门收了打右翻滚舵,我的飞机没泰迪厉害,干不过地,不知道是横风的问题还是舵面没校好,或者是扭矩力大,总之问题多多,还的去炸炸才知道,明天出远门了,以后回来换小桨配高KV电机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B:
升降舵是向上翘的,不是向下。向上是起飞

这动力飞这个完全够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C:
这么好看的鸡鸡干嘛不用函道

网友:
热切的泡沫么

楼主:
KT版的,买图纸拓印的练手机

网友:
油门最大滑跑

网友D:
是不是重心不对,电池放太靠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重心不对,电池放太靠前了?

起落架太靠后也拉不起来,最好在重心往后五厘米左右

网友E:
试调整后起落架的位置,使轻压机尾机头能抬起

网友F:
应该是重心不对

楼主:
拉不起来,全油门飞机到是跑的快,就是不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重心不对

重心是按图纸上的,副翼也是对照图纸上的贴在中间,副翼也有翼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调整后起落架的位置,使轻压机尾机头能抬起

嗯,待会去改起落架,按图纸上的位置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太靠后也拉不起来,最好在重心往后五厘米左右

嗯,我的后起落架没按图纸上的位置装,跑的稳定性到是可以,快速机新手,好多问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重心不对,电池放太靠前了?

重心位置是按图纸上的,应该不存在问题

楼主:
谢谢啊,第一架,大概都是摔机的命

网友:
这做工66666666666

楼主:
你就不要嘲笑了,第一次做的,机身开了好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重心不对,电池放太靠前了?

重心按图纸上的位置,调试过了,等今晚把起落架调下位置,明天再去滑跑起飞,再不行就只有手抛了,

网友G:
我的直接抛飞

网友H:
手抛看看呗,估计重心太前

网友I:
有没有用鸭翼,有鸭翼会好很多

网友:
起落架太靠后了

网友J:
是不是迎角太小了?或者飞机重量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直接抛飞

手抛怕摔机,现在还知道能不能飞起来,不能的话就一飞的问题,没场地降落,还有今天发现了个问题,手拿机头测试垂直推力时飞机旋转的问题,是不是桨大了?飞起来飞机在空中会不会自己也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抛看看呗,估计重心太前

最起码也要滑跑机头能抬起才敢手抛啊,万一抛出去就来个泡沫与地面比硬度的话,你知道的,还有就是没降落的开阔场地,先能起飞了才去,镇外人少的地方飞,主要是有点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用鸭翼,有鸭翼会好很多

鸭翼用热熔胶固定死了,当时把鸭翼装好了才想起没加木片,加舵机的话强度不够,

楼主:
嗯,今天改了,还把起落架改低了,手拿机头测试垂直推力时候,飞机与桨反方向旋转,是不是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迎角太小了?或者飞机重量太重了?

昨晚把后起落架降低和前移了,重量900克,手拿飞机测试垂直推力时飞机旋转是不是桨大了

楼主:
前轮不离地,拉杆也没反应,起落架昨晚前移和降低了,今天去滑跑试下,手拿机头测试垂直推力时候,飞机旋转是不是桨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昨晚把后起落架降低和前移了,重量900克,手拿飞机测试垂直推力时飞机旋转是不是桨大了 ...

我没用过2217型号的,不过我用过2212,8060翼展也是80的苏27板板机,那个配置下最重只能800g飞,如果你飞机机翼和地面角度已经是正的角度也大,但是还飞不起来就说明太重了,另外螺旋桨大反扭力就要大一些,不过没有大的影响,只是起飞瞬间可能会比较危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起码也要滑跑机头能抬起才敢手抛啊,万一抛出去就来个泡沫与地面比硬度的话,你知道的,还有就是没降落 ...

看你说的,动力足够,正常情况下能飞,可你缺说不能飞,我有个建议加大舵面,或者是不是你舵面设置过于小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说的,动力足够,正常情况下能飞,可你缺说不能飞,我有个建议加大舵面,或者是不是你舵面设置过于小 ...

舵面是照图纸上切得,2217/1250KV配9045桨,飞机的反扭力有点大,手拿机头全油门,飞机反转,还有九寸桨的推力刚好和飞机重量持平,现在把起落架前移和降低,桨离地就3/4厘米了,感觉一拉杆就要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用过2217型号的,不过我用过2212,8060翼展也是80的苏27板板机,那个配置下最重只能800g飞,如果你飞 ...

推力比是不是推力等于飞机重量就是推力比1,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舵面是照图纸上切得,2217/1250KV配9045桨,飞机的反扭力有点大,手拿机头全油门,飞机反转,还有九寸桨 ...

反扭太大那还是换套动力吧,感觉kv太低配,主要没弄个你这种飞机不知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扭太大那还是换套动力吧,感觉kv太低配,主要没弄个你这种飞机不知怎么配

飞机900克重,换其他的高KV配小桨,推力不是很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力比是不是推力等于飞机重量就是推力比1,这个不是很懂

这个也得看你电机螺距转速,静止情况下是1比1,但是有速度了,那推力肯定会减小一些,就像是骑自行车,轻档推重比很高,但是跑快了就搭不上力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900克重,换其他的高KV配小桨,推力不是很足啊

反扭大也不会好飞

网友J:
引用 楼主:
推力比是不是推力等于飞机重量就是推力比1,这个不是很懂

小型三角翼推重比最好超过1,好飞很多,尤其是kv值比较低的,kv值高的保持推力的能力要强,推重比可以小一些,但是要多给一些水平加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型三角翼推重比最好超过1,好飞很多,尤其是kv值比较低的,kv值高的保持推力的能力要强,推重比可以小 ...

推力和推重比是什么关系。推力知道是电机和桨形成的力,推重比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推力比飞机的重量高,就超过1,飞机的重量等于电机的推力就是推重比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看的鸡鸡干嘛不用函道

大哥,这是练手的,一,没飞过快速机,二没做过歼十,三嫌弃涵道时间短,等能驾驭了上涂装再做一架,这是白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