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源线并联可以吗(急)

楼主(2017-05-18):
我想把电调的电源线再接一段并联上代替分电板  这样可以吗  急求帮忙  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呢

我问那个电调卖家  他说不行  这样会烧点电调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B:
可以啊,接线板就是为了好看,方便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那个电调卖家  他说不行  这样会烧点电调  是不是这样啊?

并联起来连接一个插头是不是  那样不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接线板就是为了好看,方便焊接

哦  这样我就放心了  吓死宝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起来连接一个插头是不是  那样不会的哦

就是并联起来连接那个公头  这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并联起来连接那个公头  这样子的!

不会烧  估计是卖家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放心接吧  没事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并联起来连接那个公头  这样子的!

不过XXD的黄皮电调还是尽量少用  毕竟他是拉烟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  估计是卖家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放心接吧  没事儿的

OK  晚上我线接好我给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XXD的黄皮电调还是尽量少用  毕竟他是拉烟神器

只要今天能飞  明天我就换最好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今天能飞  明天我就换最好的电调

哈哈,

网友C:
完全可以并电源线。估计卖家理解成并输出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并电源线。估计卖家理解成并输出线了

应该是想让我买分电板吧

网友D:
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啊

那肯定是卖家让我买分电板!

网友:
分电板也是并联到一起

网友:
可以并联,补不过线材一定要能承载最大电流,同时焊接饱满不虚焊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初中物理白学了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