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

楼主(2017-05-18):
接电源后,什么都没有碰,蜂鸣声不停的响,为什么啊

网友A:
1.遥控器没开
2.遥控器报警开关打开了
3.不知道你什么飞控。什么遥控器,是不是做过各种校准。剩下的都是未知。

网友:
带舵机的横轴!什么飞机!好高大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没开
2.遥控器报警开关打开了
3.不知道你什么飞控。什么遥控器,是不是做过各种校准。剩下的都是未 ...

我的是sr f3飞控,eachine i6遥控器
接上电源一直在响,还解锁不到motor

网友:
什么的嗡鸣声?

网友:
重新校准各项

网友:
矢量机架好评

网友:
引起报警的因素有很多,大致确定飞行模式设置,解锁设置,防丢报警,电压报警设置等基本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