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

楼主(2017-05-18):
螺旋桨这样还能用吗        桨平衡器很有必要吗

网友:
用是能用,不过可能会很抖,桨平衡器只是静态的平衡,你要看看有没有形变,有形变对动平衡影响很大

网友:
这点不会有问题,桨根部要特别留意,别有划痕裂痕,桨尖这里一点点的小磕碰都不会有问题。
没钱可以继续用,有钱就换掉。很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可以用,不过有点不稳

网友:
桨根发白就要注意

网友:
没事,螺旋桨烂了一截我都飞过

网友:
这点伤算什么?

网友:
这样就放弃了吗,大胆飞吧哈哈

网友:
飞吧
只要掉不下来

网友:
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