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 飛控求推薦

楼主(2017-05-18):
固定翼fpv 飛控求推薦
可以的話請說明原因

网友:
pix。听说很好用 但我固定翼从没有用过飞控

网友A:
樓主要飛航點的話,apm便宜,PIX強,U22簡單穩定,其他沒玩過。

网友:
果子,成熟稳定,设置也相对简单。

网友:
开源pix 商品 h  果子

网友:
一直手动飞

网友:
apm  我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要飛航點的話,apm便宜,PIX強,U22簡單穩定,其他沒玩過。

u22和u2sg我都用过,一步到位的话就用u22,要求不高的话,u2sg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