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安装电机时辨别电机往哪边转

楼主(2017-05-18):
我想问一下,穿越机怎么才能在焊接在 电调时知道电机是往哪边转的,不然焊接好了又发现转的方向不对。这很尴尬,或者还是是可以在调参数软件中设置???本人新手第一次装机。

网友:
这没有办法确定吧,不过三条线按顺序接好像是反转,有两条交叉是正转。

网友:
试着接一个,其他的就好判断了

网友:
如果电调刷了blhelis可以在调参软件改

网友:
如果分别焊两种电机连线顺序,一种测试一下是正传或反转就可判定另一种是相反的了!

网友A:
不用调参软件就只能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参软件就只能改线了!

那能调参软件能改?

网友:
如果是没有指示的电机你可以根据轴上的螺纹来定!电机转向一般和螺纹紧的方向一致!如果四个螺纹都一样!那就确定两个正两个反!但是最好配防滑螺母!如果已经安装了不想重新焊且装的bl固件的电调可以用电调软件改转向

网友:
对调任意两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调参软件能改?

看前辈帖子是能

网友B:
BLS固件的电调可以直接焊接,可以在BLS调参软件里面更改转向
普通电调的话只能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的焊接,然后测试下转向,比如说这个是正传,记下,另外两个岔开两根线就是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S固件的电调可以直接焊接,可以在BLS调参软件里面更改转向
普通电调的话只能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的焊接, ...

哦(⊙o⊙)哦,大概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S固件的电调可以直接焊接,可以在BLS调参软件里面更改转向
普通电调的话只能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的焊接, ...

BLS调参软件到哪里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BLS调参软件到哪里能下载?

谷歌浏览器应用商店里面搜BLS

网友C:
焊接其中一条线后,手捏住另外两根上电测试电机转向,不合适对调这两根线即可。本人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其中一条线后,手捏住另外两根上电测试电机转向,不合适对调这两根线即可。本人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

也想过这个,到时候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谷歌浏览器应用商店里面搜BLS

谢了。

网友D:
硬件软件方面都可以,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各方面软硬件资料再进行装机实战,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软件方面都可以,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各方面软硬件资料再进行装机实战,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嗯,已经了解很多了,装机完成就是问问一下能用软件调转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