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是难题

楼主(2017-05-19):
  电机一直滴滴滴叫  烦死了  还不会转  kk飞控蓝灯还不亮  什么情况  我就想玩个飞机有这么难吗?

网友:
电调油门校准…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A:
线都插错了

网友B:
看到kk飞控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是崩溃的,表情是懵逼的

网友:
KK大神级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电调信号线接在油门三通道,遥控器油门最高上电,听到嘀嘀拉到底,等一下嘀声就好了,每个都需要校准,
接线你得仔细对照说明书了,别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电调信号线接在油门三通道,遥控器油门最高上电,听到嘀嘀拉到底,等一下嘀声就好了,每 ...

一个一个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kk飞控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是崩溃的,表情是懵逼的

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电调信号线接在油门三通道,遥控器油门最高上电,听到嘀嘀拉到底,等一下嘀声就好了,每 ...

但是飞控刚开机还会亮  等了一会怎么弄都不会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飞控刚开机还会亮  等了一会怎么弄都不会亮了

这个要看说明书,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如果你有并联的东西的话也可以一起,一边插三通道,电调的线全插这个东西上,就可以一起校准

网友D:
没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才会叫,可以像8楼说的单独电调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校准,也可以全部插在飞控上同时校准,如果飞控不支持有配件可以做一个油门校准集线器,接在接收机上一次校准多个电调
接收机接飞控明显接错了,一通道是信号带接收供电(飞控给接收机供电同时传一路信号),画圈的线明显是一个杜邦头分三个投子,直接接接收机2/3/4信号通道也就是横下来接,分出去的三个分支分别接升降油门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说明书,是不是正常的

他没有说明书  说是让我自己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并联的东西的话也可以一起,一边插三通道,电调的线全插这个东西上,就可以一起校准 ...

我把电调正负极并联了  别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才会叫,可以像8楼说的单独电调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校准,也可以全部插在飞控上同时校准, ...

也就是那三个分头接在接收机234通道  另一头接飞控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才会叫,可以像8楼说的单独电调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校准,也可以全部插在飞控上同时校准, ...

明白了  是不是接收机上的杜邦头竖着接234   分头投子颜色对应杜邦头颜色23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是不是接收机上的杜邦头竖着接234   分头投子颜色对应杜邦头颜色234?

对,只要只是把线头集在一起了接接收机。分头子接飞控234当成分开的看,主要线序正确还是容易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只要只是把线头集在一起了接接收机。分头子接飞控234当成分开的看,主要线序正确还是容易理解的 ...

OK  我拜你为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只要只是把线头集在一起了接接收机。分头子接飞控234当成分开的看,主要线序正确还是容易理解的 ...

电调线接飞控是不是不用按照顺序啊师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不明觉厉 帮顶来哦

网友:
没玩过kk   不知道什么问题   祝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都插错了

那要怎么弄  飞控的线现在又不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线接飞控是不是不用按照顺序啊师父!

电调的顺序是根据电机位置来的,按照飞控连接说明书每个电机有相应的顺序和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顺序是根据电机位置来的,按照飞控连接说明书每个电机有相应的顺序和转向 ...

懂了!

网友:
可以,但是也长不了多少。因为重了。电池重了,对你的电机又会有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