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naza v1的老版驱动和调参软件。

楼主(2017-05-19):
求naza v1的老版驱动和调参软件。
装了V2版的要求升级固件。
谢谢老司机们!

网友A:
为了那个40块的飞控折腾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那个40块的飞控折腾呢吧

求naza v1的老版驱动和调参软件。 固件 作者:诗哥 354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那个40块的飞控折腾呢吧

你写的教程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写的教程不错啊。
你也在搞这个啊!充话费

充话费啥意思

网友B:
你要多老的?共有四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老的?共有四个版本

网友(2018-08-07):
顶一个。顺便请教一下泡泡老师,用的70块买的v1,刷的4.06的v2的固件,装f450,默认好高度参数啥的,gps已经看你的视频安装位置设置OK,低空姿态或者gps模式观察时发现飞机不一会抽搐一下,这个怎么办,很不放心,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老的?共有四个版本

泡泡老师,买的淘宝70买的拆机v1,升级了4.06的固件,装450,默认感度参数,gps的安装位置也通过看你的优酷视频设置好了,但是低空飞行时发现飞机是不是抽搐一下,很不放心,飞控死赢固定在在飞机中心板上的,没有用减震板,泡泡老师,这个现象正常吗??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买的淘宝70买的拆机v1,升级了4.06的固件,装450,默认感度参数,gps的安装位置也通过看你的优 ...

问题应该出在你的电机和使用的桨上,那有这种方法安装电机的。电机固定不牢,振动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出在你的电机和使用的桨上,那有这种方法安装电机的。电机固定不牢,振动过大 ...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求naza v1的老版驱动和调参软件。 固件 作者:瞎玩而已 9778 求naza v1的老版驱动和调参软件。 固件 作者:瞎玩而已 6528 求naza v1的老版驱动和调参软件。 固件 作者:瞎玩而已 3667 ,说的是,电机震动太大的,换了四个温柔点的电机,默认参数就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