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号召组装不超标的迷你小鸡鸡

楼主(2017-05-19):
大鸡鸡不好飞 不敢飞
在室内休闲飞飞小鸡鸡还是不错的选择
之前搞了台银燕的BabyHawk好飞
但是还是有种想装机的欲望
化骨龙 F325 25A 飞塔 1104 KV7500电机 2030桨 VM275摄像头 80MM机架 XM+接收
官方说法不会对F3飞塔加OSD,只有F4飞塔自带,而且只比F3贵了30元,F425 OSD飞塔已经在路上了

配件合影
焊电机线
焊接收机线、摄像头线
无电池空机重量54克,目前用的2S 550电池重34克,总重88克
摄像头25MW还行在室内,镜头中的X8还是很霸气的
很小
也就比4110电机大一点点
巴掌大

目前飞行还不算成功
使用的2030桨可能大了,飞机太过灵敏
稍微摇杆就各种翻跟头
新买的1935桨还在路上,等待

手臂是给1104级电机全油门打的
虽然没有见血
但是大家还是小心

网友A:
Q3:250克是指无人机总重量(含电池)还是起飞重量?
G:这里要特别注意,民航局规定的是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最大起飞重量是指因设计或运行限制,航空器能够起飞时所容许的最大重量。举个例子,精灵4的重量(含电池)是1.38kg,但是网上有人测试它可以吊起700g的重物,所以精灵4的最大起飞重量应该是大于2kg的,而不是1.38kg。

网友B:
机臂这么细强度够不?

网友C:
飞机越小越贼,之前武杰杰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臂这么细强度够不?

2MM厚这么短轴距完全没有问题
我还有个1.5MM厚的天天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越小越贼,之前武杰杰说的很有道理

80MM和85MM同样配置飞起来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小鸡太难飞,太灵活了

网友D:
同款机架的路过。
顺便请问楼主的接收机放哪里的?我的 TFR4SB 太大没空间,用了 FM800 也是挤。后来把摄像头空间让出来给接收。
但我用 2030 桨会打到飞塔的螺丝柱。磨了好久的尼龙柱才装上。最后飞行时还是因为炸过桨偏打断了尼龙柱。
电池我试了3S 的电和 2S 的,飞行时间都差不多,但手感差别巨大。3S 有大机的动力感觉,2S 因为容量太大起飞 109 克,肉肉的有点像空心杯的感觉。想尝试下 19XX 的桨 3S 电的感觉。

网友E:
一套下来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机架的路过。
顺便请问楼主的接收机放哪里的?我的 TFR4SB 太大没空间,用了 FM800 也是挤。后来把摄像 ...

我有14SG
现在为了迷你接收买了FRSKY的控用XM+接收
FUTABA有一个130左右紫色的迷你接收比FM800好太多了
我接收是放在飞控和顶板之间
我用2S 550电池
飞机+电池88克
2030桨确实大了,而且不好操控,所以买了1935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套下来多少米?

飞控 298
电机 68*4=260 用KINGKONG的KV7500 200
摄像头 105
机架 58

比银燕贵
自己装现在就是玩个感觉而已

网友F:
麻烦问一下机架有链接吗?或者那个店铺也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机架有链接吗?或者那个店铺也可以,谢谢。

某宝X2机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14SG
现在为了迷你接收买了FRSKY的控用XM+接收
FUTABA有一个130左右紫色的迷你接收比FM800好太多了

1935桨到了讲讲与2030的使用对比吧,请问您说的紫色小接收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哎呀,看到杀伤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MM和85MM同样配置飞起来完全不一样

哈哈,这就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35桨到了讲讲与2030的使用对比吧,请问您说的紫色小接收是什么型号呢?

cooltech的,我看了下尺寸。。。和FM800一样长,还比800宽。。。

网友:
这太小了

网友:
室内也是安全第一,全油门小心把电视机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250克是指无人机总重量(含电池)还是起飞重量?
G:这里要特别注意,民航局规定的是无人机最大起飞重 ...

噗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款机架的路过。
顺便请问楼主的接收机放哪里的?我的 TFR4SB 太大没空间,用了 FM800 也是挤。后来把摄像 ...

麻烦问一下用的2s和3s电池分别是多大容量的啊?我现在用高能2s 550的,能飞4分左右,想上3S 350的,怕飞不了3分钟,能不能说一下你的飞行体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935桨到了讲讲与2030的使用对比吧,请问您说的紫色小接收是什么型号呢?

两种浆我都有,还是1935的五叶浆好,声音小,震动小。2030的声音很大,和210机机差不多,震动也大,买了10套,玩了两套,2030的浆厚,炸不坏,所以其他的扔了。1935这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很薄,很脆,随便碰到一点小树枝什么的,浆叶就没了,反正就是不能碰到任何东西。我也试了kingkong的3叶1935浆,比五叶的声音稍大一些,震动也不太大,不过要比五叶的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14SG
现在为了迷你接收买了FRSKY的控用XM+接收
FUTABA有一个130左右紫色的迷你接收比FM800好太多了

麻烦问一下88克起飞,悬停油门值大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用的2s和3s电池分别是多大容量的啊?我现在用高能2s 550的,能飞4分左右,想上3S 350的,怕飞 ...

当时电池也纠结了好久,后来查了电机的力效,从续航的角度看了下我入了2s 800mah和3s 540mah。
具体使用情况2s 800mah  50%油门起飞,航线5分钟降落电压大于3.7v,6分半降落大于3.5发在3.6v左右,手感类似于以前我装的8520空心杯,不过调头推油还是有后劲不像空心杯易掉高,但是肉!
3s电550起飞30%左右的油门,感觉轻一推就飞起来,动力十足有210的感觉,甚至感觉更轻盈。但我的2030桨不太好,杂音大,续航大约5~6分钟。航线降落电机稍热但不是很烫的那种,悬停反而更热。没敢全油门飞怕烧,但稍给油动力就已经来了,小刚炮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用的2s和3s电池分别是多大容量的啊?我现在用高能2s 550的,能飞4分左右,想上3S 350的,怕飞 ...

2S 550
3S 550
2S 550 4分30秒下来还有3.7V,尝试过最大放电 6分21秒,电池还有2.8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种浆我都有,还是1935的五叶浆好,声音小,震动小。2030的声音很大,和210机机差不多,震动也大,买了1 ...

1935明显比2030好飞
1935可控制的灵活
2030不可控制的灵活
确实1935声音比2030好听

网友:
小飞机你要把感度全都挑小

网友:
符合潮流。

网友:
6到飞起啊======================================================================================================================================================

网友:
不错的小机啊,自己组装有乐趣,不过整体机的话也有它的优势

网友:
结构好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