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现在什么飞控好,求推荐

楼主(2017-05-19):
什么飞控稳定飞,能定高?主要是稳定飞

网友:
APM新手 有钱pix更好

网友:
不选极翼就好!渣比飞控!

网友:
用PIX或者大疆,APM都要淘汰了

楼主:
我主要飞穿越机

网友:
大疆吧,稳得一笔

网友:
穿越那就f3,也是稳得一笔

网友:
用naza v2吧

网友:
开源用APM或PIX,稳定的新手大疆能好点!

网友:
咸鱼收一套PIX就可以,现在的固件都很稳定

网友:
P2不好吗?我才买的的还没用

网友:
pix容易使其嗎

网友:
pix吧,我也在研究中

网友:
目前在用apm

网友(2017-06-24):
四轴?穿越?先学习吧!这问题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