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对不对?

楼主(2017-05-19):
大师们帮忙看一下这样接线对不对  电调接飞控  飞控接接收器  拜托了!

网友A:
这是kk飞控啊 很久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kk飞控啊 很久没见过了

是的啊  这样接线对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这样接线对不对啊

kk飞控我入门的时候见过 但没用过 帮不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飞控我入门的时候见过 但没用过 帮不到你了

好吧  谢谢!

网友B:
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了。

那一个错了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一个错了  求指教

第二张图,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那个

那那个怎么接啊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怎么接啊  搞不懂

接到接收机最左边

网友:
接到最左边

网友B:
接到接收机的最左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怎么接啊  搞不懂

加你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你q吧

16056419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接收机的最左边

这样么?

网友C:
接收机的信号线后来改对了,但kk上的信号线好像应该靠感度扭一侧。不清楚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通路档量一下你认为的信号线,要量通道之间的两柱子,比如1和4的都行,只要不是短路就说明是信号线。否则就是地线。中间一排可是正极哟,莫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的信号线后来改对了,但kk上的信号线好像应该靠感度扭一侧。不清楚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通路档量一下你 ...

我的kk  好像是烧了  怎么弄灯都不会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kk  好像是烧了  怎么弄灯都不会亮了!

有可能啊,如果你拍那几张照片时通了电很有可能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啊,如果你拍那几张照片时通了电很有可能短路了。

好气哦   昨天好像就烧了  刚刚买了一个QQ控  他们说超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