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航拍机用穿越机的电调会怎么样

楼主(2017-05-19):
如题
好久没发帖了
求助。。谢谢

网友:
应该没什么吧

网友:
只要电流够大,都是能驱动的。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正常使用 更空中控制更加灵活
我把kiss 都装3kg的多轴上去 4s 6s系统都有
温度也不是问题

网友:
电调可以

网友:
通用,电流够就行

网友:
电压电流在限定范围之内应该没什么问题,信号协议之类的看飞控支持便可以

网友:
电流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没问题,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