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FPV,但我的是D10,听说D10用433有干扰,可以用功放吗

楼主(2017-05-19):
想入FPV,但我的是D10,听说D10用433有干扰,所以想用功放,我FPV一般不会飞的很远,也就2,3公里,请问有没有适合的功放啊?

网友:
用PPM直连要看线材,有些线可以完美使用,有些就会有干扰……(本人亲测,因为第一条没干扰的线扯断了,后来换了线就有干扰了)
最后干脆用PWM转发模式,没干扰正常使用……

网友:
433好的能达到5.6公里

网友:
D10加433跳舵,要用转发模块好点

网友:
还远航……小心被举报啊

网友:
2 3公里还不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