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500mW图传SMA座子断了把中间的焊盘扯掉了

楼主(2017-05-19):
奥姆威500mW图传SMA座子断了把中间的焊盘扯掉了,现在换了SMA座子中间焊在反面焊盘传输距离大减。是不是反面的焊盘不通,该从哪里飞线呢?

网友A:
返厂维修

网友:
不懂    最好反厂吧

网友B:
信号线在正面啊!反面是从正面她穿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在正面啊!反面是从正面她穿过去的。

正面焊盘给扯掉了,只能焊在反面了。不知从哪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维修

返厂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焊盘给扯掉了,只能焊在反面了。不知从哪飞线

是麻烦,可能要开壳才看得到信号线引脚

网友:
开壳看咯

网友:
返厂吧好一些

网友C:
焊好了信号没有以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好了信号没有以前好

正面焊盘扯掉了,焊在反面的焊盘上,估计反面的焊盘不通

网友D:
返修维修,你们自己搞定的,背面就没有信号线,要从模块里面接出来

网友:
信号线貌似不能随便飞线的,若是找到了信号线的焊点就近找个地线用馈线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修维修,你们自己搞定的,背面就没有信号线,要从模块里面接出来

那个点,告诉我,我自己焊,返厂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焊盘扯掉了,焊在反面的焊盘上,估计反面的焊盘不通

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