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还是马达

楼主(2017-05-19):
电池充满后测量电压12V,上机马达动力很弱,接着再测电池只有8V了,到底是电池坏还是马达坏了呀?

网友:
电池放电c数不够

网友:
电池坏了       放电不够

网友:
电机不烫应该是电池

网友:
上图看看什么电机电池,有条件的话,换别的电池或电机分别测试。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拿电压表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3s?如果是充满电应该是12.6V,电池不行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c数小了

网友:
多半是电池问题,可能是放电不够吧 或者电池里面接触不良

网友:
4v压降。。。人家飞到电量低也不会低于10v 不会是拿控电飞的吧

网友A:
电机不烫手的话就是电池,,或者电池太小,我用18650四节用在无刷马达上,遥控就一半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烫手的话就是电池,,或者电池太小,我用18650四节用在无刷马达上,遥控就一半的动力 ...

你的意思是遥控电力不足也影响飞机的动力?

楼主:
谢谢大家,不是电池的问题,现在就剩电调和电机了

网友:
电池坏了

楼主:
居然是桨夹滑了

网友:
估计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