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

楼主(2017-05-19):
乐迪at9s玩模拟器直升机怎么设置倒飞呢

网友:
你说的是飞3D吧?

网友:
多轴用户路过

网友:
不玩直机 帮顶了

网友:
训练模式里直接有倒飞选项,自由模式里要在编辑遥控器选项里设置

网友:
如果你是凤凰模拟器,在遥控器通道设置详细信息里面有直升机3d开关那里,设置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它的模拟器没怎么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我试一下

网友:
倒飞是通过变桨距来控制的

网友:
没玩过直机

网友:
遥控怎么可能设置倒飞呢?那是桨变螺距倒飞的,油门保持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变螺旋桨实现的,哈哈,多轴路过ヽ(  ̄д ̄;)ノ

网友:
你如果连这都不懂,就暂时不要玩3D,很危险,炸机是小,伤人是大。在飞行模式里设置3D模式开,油门100,80,100,螺距-12,0,-12,螺距可根据你习惯调节,上面的设置方法看不懂的话,先飞好四面和航线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只是在模拟器里面试一下

网友:
变桨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