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油门

楼主(2017-05-20):
怎样设置油门50% 四轴保持平衡(重力和拉力相同) 不降也不升 AMP 遥控左手油门 回中
是只能通过油门微调完成的嘛?还是设置遥控器参数
大神求教!

网友A:
用定点模式不就行了

网友:
恩,悬停模式

网友:
定高,定点模式都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点模式不就行了

原来如此

网友:
可以,但是也长不了多少。因为重了。电池重了,对你的电机又会有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