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fpv眼镜

楼主(2017-05-20):
各位大神们,这四种goggle选那一种性价比更好了,或者可以给点意见吧!贵点没所谓,但最怕买回来才知道,这里缺点什么那里缺点什么,谢谢

网友:
华科尔那个好像用料做工挺好的……
肥鲨广告多推手多,当然用户也多……
最后那个据说性价比高……
总之:买你买得起的最好的……不后悔!

网友:
我来说说吧,这几款我都戴过,
华科尔,定价高,参数效果上并不惊艳,显示效果同skyzone,缺点单接收,32频
肥鲨并不像某些人说的推手多,
实际效果确实视角很大,hd系列是主打,v3效果同skyzone,接受机独立的,方便升级
最后是skyzone,48频双接收,效果很好,我个人也一直在用,视角个人感觉够用了

网友:
额(⊙o⊙)…,肥鲨吧!

网友:
skyzone 一直在用,觉得不错,满足需求,别的没用过不置评

网友:
飞穿越还是肥鲨,尤其hd2虽然花边但是视角是所有眼镜中最大的

网友:
Hd2吧,不建议Hd3.仅仅改小了视角

网友:
好多用SKy

网友:
sky 双接收用的多啊

网友:
在用skyzone02s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都说贵点无所谓了。。。那就肥鲨吧不过贵的可能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东西

网友:
应该还有个奥姆威眼镜

网友:
如果论性价比的话,我推荐SKYZ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