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玩有风险,求一款室内的小无刷

楼主(2017-05-20):
如提,求大家推荐
小飞象的xfx90怎么样,还有kingkong的 90gt,doinker80,还有银燕的,哪个比较好,飞过的来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茬[粥].到此一游!~

哪都有你

网友:
室内无刷对家具的危害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动力过剩的那种(家里大的土豪当我没说)。真正想玩室内机还是推荐有刷,特别是tiny系列加电池才二十多克。免得玩无刷一个小油门日天花板、家具。

网友:
在室内飞有刷,,

网友:
这些都不适合在室内飞

网友:
室内飞空心杯吧 孩子

网友:
室内建议空心杯,但也不是说无刷就一定不行,当然你的技术666玩直升机都可以。可以试试银燕的,论坛最近也再做活动。个人觉得银燕从飞控到电机都是自己的所以质量上会比其他的好。看看别人的评测,做工也不错。

网友:
室内首选空心杯的,如果新手建议地平线的那块

楼主:
我还是想看一个带保护桨或者涵道的小无刷,空心杯的玩过,电机太蛋疼,不能连续飞,空心杯的寿命也不行

网友:
如果实在想玩无刷就选dys84mm吧,动力不过分,自带遥控器玩起来省心。我就在用,注意要买加厚机架,旧款的没加厚碳纤维板质量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