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极翼P2,抖,求助

楼主(2017-05-20):
极翼P2炸完机,升级固件,原有参数感度,很抖,我用的330轴距飞机,把感度调小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
感度调到最低试一下啊,感度低了晃 不是抖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p2昨炸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昨炸的哟

飞着突然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