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 evo有刷小四轴空翻的问题

楼主(2017-05-20):
最近小四轴比较火,也组装了一个有刷小四轴,用的f3 evo飞控,但是不知道空翻怎么设置,查了一些相关的帖子,要在手动或者半手动模式下空翻,但是具体应该怎么操纵?都说打杆到底,但是具体是打什么杆?横滚?还是俯仰还是油门?请告诉具体指教一下空翻的操作要点,谢谢了

网友A:
手动收油,横滚俯仰打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收油,横滚俯仰打到底

俯仰和横滚同时打到最大吗?还是只打一个

网友:
手动打一个就可以,

楼主:
知道怎么操纵了,但是还是掌握不了技巧,每次都是翻到地上

网友B:
首先你电机要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电机要暴力

电机应该是够暴力,2s的,翻180多就直接冲向地面了,我感觉应该是打杆时间太短,油门没掌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应该是够暴力,2s的,翻180多就直接冲向地面了,我感觉应该是打杆时间太短,油门没掌握好

多加建议

网友:
可能是飞控检测最小控制值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