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视频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20):
为什么穿越机的地面显示器会一闪一闪的?是干扰吗?能不能避免呢?

网友A:
应该是,你要上传图片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要上传图片才能确定

就是我看别人飞穿越机的视频,有的视频会一直闪。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看别人飞穿越机的视频,有的视频会一直闪。那样

像手机录像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手机录像一样吧

一般来说,穿越机的图传是不会闪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穿越机的图传是不会闪的吗?

像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穿越机的图传是不会闪的吗?

干扰大吧

网友:
闪肯定是有干扰,穿越机上想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只是多与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