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改控5500mah控电

楼主(2017-05-20):
网上买的成品控电太垃圾,原装的不经用,特别是用433的时候,随即有了改的想法,本来想用18650来着,可是18650也不好放,发现26650的体积和电池仓的大小差不多,就是两节需要挖电池仓,于是先买了电池回来笔画下,感觉可行,就开挖。以下是改过的照片

网友A:
感觉原装电池够用了

楼主:
正极用了买了覆铜板,磨一下边正好可以插进原来的槽内,焊线连接主板上的电池正,负极覆铜板加弹簧焊线连接主板负,热熔胶加树脂固定,电池仓负极挖了电池不好放,又把电池仓底部打火机烤了烤下压一部分,我只有打火机,最好用热风枪那样更好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原装电池够用了

我的原装感觉很差,装433就更不行了,所以就改了  瞎折腾

网友:
为你顶起来,支持diy

网友B:
我直接改为3S  11.1V  3000ma

网友:
这下不用担心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改为3S  11.1V  3000ma

你的厉害

网友:
接433肯定耗电咯,我不接433感觉能用很久

网友:
原装控电够你随便玩了,这样破坏我是舍不得

网友:
控电容量虚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