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apm2.6自动调参总是到一半停止。

楼主(2017-05-20):
应该是先左右摇摆,再前后摇摆。我有2个apm,一个在450上,一切正常,就是该死的气压计,总是不准。另外一个在250上。都是好的,就是在自动调参的时候,左右摇摆后没有前后摇摆。就停止了。不知道出啥问题。
这个问题我搜了好久各论坛和百度,有人遇到过,但是没有解决办法。
求泡泡老师或懂的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新固件,考虑到有些机器电池不够一次性自动调参ROLL和PITCH,可以设置一次只调参一个方向,检查你的设置

网友:
自动调参数从没调好的路过

网友:
我的今天自动调参后自己降落然后就炸鸡了!很是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考虑到有些机器电池不够一次性自动调参ROLL和PITCH,可以设置一次只调参一个方向,检查你的设置

哦?还有这样的事?我设置什么都没动过啊。这个设置叫啥?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B:
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问题。。

是apm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问题。。

这和硬件有啥关系?

网友:
我也是调一次炸一回,开始还控制得住,后面就直接撞墙或者空翻日地球

网友:
私聊+QQ507850078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