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c3d刷cf后

楼主(2017-05-20):
之前cc3d刷cf后起飞都正常,今天把飞控装另一台机器上电机和电调都和之前的不一样,结果发现有问题了。我油门最低1000,最高2000.能解锁,电机也是正常转。但是当我油门最低后,如果飞行不是水平的电机还是会转,而且起飞的时候往后面偏,如果降落不稳定就会一跳一跳的,有时会整个翻过来,不敢飞了。不知道要调哪个项目,请大侠指点。之前没遇到过。后来油门设置1020 1980也是这样。

网友:
cc3d老了换个f3,或者f4

网友:
这不懂cc3d

网友A:
要重新调参一次,前期的电调,参数用到现在的上门没有砸机算万幸了!

网友:
装到新电机电调需要重新调参

网友:
没刷过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重新调参一次,前期的电调,参数用到现在的上门没有砸机算万幸了!

CF在哪里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