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

楼主(2017-05-20):
apm自动调参P值减小了3倍        变成0.55    i值也一样     D值增加0.2        还没起飞  会炸机不     450机架

网友:
没问题 不放心可以恢复默认参数再跳跳看看

网友:
自动调参还没有试过

网友:
一般没事

网友A:
我之前用默认稳如狗,跳舞完立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默认稳如狗,跳舞完立炸

试过了不能飞
他要随风飘走辛亏我飞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