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飞控接舵机问题 [

楼主(2017-05-21):
F4飞控想接舵机通过睿思凯X7旋钮开关控制XM+接收机SBUS协议。一直设置不成功。舵机信号线是不是接飞控5通道上 【求助】F4飞控接舵机问题   [ 舵机,飞控,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shem77888 3947 BF上打开开关 【求助】F4飞控接舵机问题   [ 舵机,飞控,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shem77888 7484 【求助】F4飞控接舵机问题   [ 舵机,飞控,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shem77888 6440 全部保存完,遥控器旋钮开关也设置好了,就是动不了。请教大神是什么问题呢!电调是选择数字模式DSHOT600 【求助】F4飞控接舵机问题   [ 舵机,飞控,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shem77888 4565

网友:
应该还要开启云台模式吧

网友:
这款f4 pwm5好像输出的led的功能

网友:
bf官方说了,3.1.x开始不支持直接设置舵机控制了,你可以去github是看英文wiki…类似你这样的用舵机控制分电bb是接飞控电机7通道,然后选servo_tilt,不选channel_forwarding,舵机页面servo 0勾A2,最后在cli中source pwm 2 none,source servo 1 a2 (官方写a1是错的),save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

网友:
忘记了,这样设置后遥控是AUX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