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作死

楼主(2017-05-21):
想问下,限飞期内,80小无刷也不能飞是么?
净空区肯定不去的,就是在小树丛小角落低调地穿。

网友:
我在学校里面的都不敢飞哦

网友:
远离人群,安全第一

网友A:
小穿越上装的是798T吗,没osd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穿越上装的是798T吗,没osd功能吧

是798t,飞控有osd但没法显示。

楼主:
要分体图传摄像。mini的不多啊,只有kk的?

网友:
避开人,室内飞

网友:
遥控器挺好看

网友:
看这事!怎么像做贼一样!不在人前飞,不高飞冒头。

网友B:
鸡鸡多重呀?

网友C:
好漂亮的小鸡鸡

网友:
很豪 很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鸡多重呀?

空机5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鸡多重呀?

空机不带电池55g。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机不带电池55g。

也受限吧?规定最大起飞重量,估计照样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受限吧?规定最大起飞重量,估计照样超标。

晕,手机显示不急时,回复两次55g。
确定不是最大250上限?我的满载110g。2s还不到100g,如果算上遥控器、充电器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漂亮的小鸡鸡

如果看到固定摄像头和接收那一坨热熔胶你就不会说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手机显示不急时,回复两次55g。
确定不是最大250上限?我的满载110g。2s还不到100g,如果算上遥控器 ...

按说你的鸡鸡肯定没超250g,但没用了,我查了不是鸡鸡有多重,而是最大起飞重量。也就是你四个电机加桨叶产生的拉力总和,这样的话我感觉只要是室外机都超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手机显示不急时,回复两次55g。
确定不是最大250上限?我的满载110g。2s还不到100g,如果算上遥控器 ...

对了,你有办法!你可以换小浆(或把浆锯短),把总升力降到250以下就符合规定了。不过为了不让你的鸡鸡被风吹跑,估计还得用原浆,到时如果被抓着,只好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798t,飞控有osd但没法显示。

建议有需要的话换个带osd的摄像头,不能浪费掉一体飞塔的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有需要的话换个带osd的摄像头,不能浪费掉一体飞塔的功能呀

真不想浪费798t也好贵,也不想浪费。应该想办法把一体摄像拆开分体,再接到osd是理想办法。

网友:
小心有举报的。。。。就像电影里的汉奸一样。关键是举报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