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试飞定点老自动下掉(很不稳定) 是怎么会事啊?

楼主(2017-05-21):
F450飞到一定高高度后打开定点很不稳定要就下落  要就乱飞
是那出问题啊!

网友A:
超声波模块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模块是很重要的

我用的是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模块是很重要的

APM飞控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飞控可以用吗?

为什么不可以用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
定点模式偏多半是搜星不够 要不就是罗盘没校准好 要么就是罗盘被干扰

网友:
有时候罗盘有问题,我昨天就需要一个奇葩问题,罗盘的北~南方是正确的可是西方和东方特么的是相反的怎么校准都没用无奈只能用飞控内置罗盘,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星数不够吧。或者GPS没有起作用,室内使用超声波定高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PM飞控可以用嘛?

可以用啊  就是定点不稳定  一键返航都很好

网友:
apm都好少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相反可以mp设置一下就正常 我也是这样 设置一下就没问题了
在外置罗盘那一页有选栏的

还有这问题?太感谢你了我还以为我外置罗盘要报废了呢,感谢感谢在感谢,重要的事说三遍昨晚试飞定点老自动下掉(很不稳定)  是怎么会事啊? 怎么会,高度,啊!,问题 作者:苏!!!! 2460 昨晚试飞定点老自动下掉(很不稳定)  是怎么会事啊? 怎么会,高度,啊!,问题 作者:苏!!!! 4764 昨晚试飞定点老自动下掉(很不稳定)  是怎么会事啊? 怎么会,高度,啊!,问题 作者:苏!!!! 25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相反可以mp设置一下就正常 我也是这样 设置一下就没问题了
在外置罗盘那一页有选栏的

能给个图片看看是那一个设置栏吗?

网友:
打开定高模式以后 油门打到百分之5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遮光    海绵   罗盘

网友:
有风就会自动下压 没风自动回升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apm课堂

嗯好,谢谢啊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情况不明,只能猜测。

网友: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