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第二个输出口无法输出

楼主(2017-05-21):
第二个输出口坏了,有没有办法使用第五或者第六个输出口替代第二个输出口,本人使用的是cf固件

网友A:
好像可以通过命令符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通过命令符修改

有没有相关资料,求方法

楼主:
已找到方法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blob/master/docs/Mixer.md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开焊了?

网友:
不刷机在电调设置中可以指定各通道的属性。cf就不知了,好像cf和bf有个通道就是不能用的,通道空一个向后排,应该就是你说的2号通道位。没有六通道。

网友:
不是蛮肯定,你看看泡泡老师的刷bf视频,其中就谈到信道空缺问题。

网友:
既然是CF固件了,就可以用CLI命令修改了。

网友:
resouce
然后你会看到对应的接口定义,记下motor 2和motor 5的对应序号
然后用set
set motor 2 XXX
只需要把2号定义为原来的5号位置就行,因为占用了5号电机的 原配位置,自然5号就失效了,焊点坏了都可以这样弥补一下,可惜CC3D只有一次机会喔,因为刷了CF固件的6号位置被LED占了,只剩下了5号位置可供电机输出。难道还有五轴飞行器吗

网友:
设置完成别忘了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