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练习穿越机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17-05-21):
求大神推荐一款遥控器
还有机子的配置(需要比较高的性价比)
后面补充一条,我是学生。比较追求性价比,与后期的可玩性

网友:
咬咬牙上个14sg以后基本不用换

网友:
华科尔d10值得拥有

网友:
遥控用x9d吧功能很强,价格适中,如果需要上眼镜买skyzone的还不错,咸鱼二手也很多,穿越的话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
顶顶  帮忙定一个

网友A:
配置一大堆没有谁的好谁的不好一说,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没错的。建议通用配件一步到位,考虑资金可以用一些入门的配置,视频眼镜推荐肥鲨hd系列及统治者V3这款两款价格相差1000元左右,遥控器只玩穿越的话xg7.dx7.x9d.高端大气的资金够请随意,推荐x9d.qx7.turnigy evo.对于飞机配置来说只谈谈电机,其他的无关紧要了,你需要一个靠谱的动力输出,可以先练习,不要贵的只要对的,这才是你的选择,不联建议盲目跟风

网友:
搞定控和眼镜,这两个一步到位,要用很久,而且习惯养成很重要。其他的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一大堆没有谁的好谁的不好一说,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没错的。建议通用配件一步到位,考虑资金可以用一些入 ...

我现在有一台devo7,你说我应该卖掉换控还是拿这台来练练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台devo7,你说我应该卖掉换控还是拿这台来练练手

不用换了吧,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了吧,已经有了

它用来玩穿越机ok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