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楼主(2017-05-21):
先吐个槽:
       最近的多起无人机干扰民航事件,给航模圈蒙上了沉重的阴霾,扰航的真凶没有抓到已经被民众慢慢淡忘,一刀切的惰政之下,普通的魔友遭殃背了锅,飞个飞机仿佛成了过街老鼠,生怕被人看到举报。
       古有片板不得下海,今有片纸不得升空。几百年过去了,中国的执政水平还是没有多少进步。

再卖个萌:
       萝丽大法好!

前言:
      入住模友之吧半年以来,这算是正式的第一个DIY教程。为什么半年都没更新呢,因为楼主在下一盘大棋!不过大棋不好下啊,前段时间立下豪言壮语,要一星期一更新,结果坚持了几周就入宫了…………咳咳,现在棋盘还没摆好呢,等大棋下好不知猴年马月了,先掷出第一个棋子吧:PPM头追DIY。

大棋:
      想要开宗立派,还要先有武功心法。还在完善中的STC库就是支持完成这个大棋的基础。现在决定改变策略,先出教程,再慢慢完善库。

PPM头追简介:
      头追是用来体感控制的,感应角度变化,输出ppm信号给遥控器,一般用在FPV飞行的头部追踪,控制云台摄像头转动,所以简称“头追”。除了控制云台,头追还有多种用途,比如当作重力方向盘控制小车,体感控制飞机等。
      早在三代控内测版,就已经引入了体感概念,不过后来删除,因为对一个遥控器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而且体感只是体验一下新鲜,控制精度上来说还是传统的摇杆更好。这次相当于将体感模块独立出来,想要体验体感的,可以通过ppm输入三代控,或其他支持ppm的遥控器。同时它也是三代控和四代控之间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品,可以算作未来四代控的体感组件提前发布。

性能:
      FPV加上头追和舵机云台,身临其境的感觉是现在最爽的玩法。但市面上很多头追的使用体验并不好,价格贵不说,Z轴只用了陀螺仪,会一直漂移!你没有动,舵机却慢慢的自己动。本次的DIY教程,将使用MPU9250九轴传感器: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三轴磁场。磁场校正不漂移,真正三轴体感。

赞助开源:
      开源作者也不能天天喝西北风的,再说楼主还要攒钱娶媳妇呢。头追买一个多少钱,开源多少钱大家心里清楚。如果楼主的开源作品给你带来了乐趣,那么你不妨也赞助一下楼主:一元赞助

楼主:
一、购买材料
1、STC15W408AS DIP16

2、MPU9250模块

3、轻触按键

4、排针

5、100uf电容

6、1K电阻

7、LED灯

二、焊接制作

1、还是熟悉的味道,元件全家福。

2、焊接单片机和排针,用于下载固件和输出PPM信号。

3、焊接模块和按键。焊完这两个已经可以工作了。

4、为了便于操作和稳定性,可以再加焊LED和电容。

5、完成,OK!

电路图左右镜像一下可以得到反面图,方便焊接

网友(点评):
萝莉老大 必须顶

楼主:
三、自制两轴舵机云台

这个云台只要几块钱性价比很高,不过它也有个小缺点:重心过于靠前,Z轴连接处容易晃动。

针对这种问题,楼主发现了一种更好的自制方法:舵机改双出轴。

1、准备一颗M3螺丝,洞洞板的板边裁一小条(因为洞洞板上的洞正好都是3MM的哦,不然你要自己钻一个孔)。

拆下舵机后盖,在舵机轴对称的位置上打个小孔,拧上M3螺丝。
(小技巧:用烧热的铁丝先捅一个略小于3MM的洞,再用力拧入,非常紧,不需要再额外加螺母)

2、把两个轴连接起来,立马变成高大上的双出轴舵机
(注意削掉影响转动的突起)

3、当当当当!再加个舵机,只用了一颗螺丝钉就做出了云台,而且比商品的体积更小,晃动更少。Z轴舵机也可以改成双出轴更稳固。

楼主:
四、程序固件更新

下载时必须选择24MHz内部时钟!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4361

测试固件4更新:
1、增加磁场融合算法,完整的横滚、俯仰、航向三轴角度输出;
2、增加中点重置功能,在使用中放置任意角度,按下按键即可将当前角度重设为中点;
3、增加传感器检测,如果传感器正常,工作时为LED常亮,传感器不正常则会一直闪灯;
3、增加陀螺仪校准和磁场校准功能:
         按着按键上电,等待LED熄灭即进入菜单设置模式;
         LED菜单指示:闪一下熄灭,陀螺仪校准模式;闪两下熄灭,磁场校准模式。轻按按键,切换菜单。长按按键,进入菜单。
             陀螺仪校准:进入菜单后将头追放置稳定的平面上,快闪结束后会自动校准。
             磁场校准:进入菜单后等待快闪结束,然后将头追沿X、Y、Z三轴各转两圈,按下按键结束校准。
4、更新固件后,不校准可以直接使用横滚、俯仰输出,航向输出校准后才准确。

5、使用时远离磁铁、钢铁物品,否则会干扰磁场。铜铝锡等不影响磁场。
6、请积极反应头追制作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以帮助作者改进!

程序源码更新:
测试固件期间不更新源码,等正式固件时更新。
源码将采用STC库编写,将更加简单易懂。

未完待续……

楼主:
五、使用教程

使用PPM头追的前提是你的遥控器支持PPM输入
(教练通道自定义)我知道扶他爸有这个功能,别的遥控器有没有不知道。使用别的遥控器成功的可以给楼主反馈一下。

头追的PPM、5V、GND可以用一根舵机延长线连接到遥控器,PPM接到遥控器PPM引脚(教练信号线)。

配合三代控的使用方法:

1、工作模式——打开PPM输入

2、PPM配置——输入校准——查看输入信号,按+、-键可以平移校准中点。

在这一步里,晃动头追,屏幕上的滚动条会跟着动,说明检测到PPM输入信号。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如果没有信号,试着重新插拔一下头追。

3、输入映射——选择相应的PPM信号
有模友疑问云台舵机用哪个通道控制,其实都可以自定义,从哪个通道输出都可以。如图中设置,将开关A映射给了通道5,PPM1通道映射给了通道七。

注意PPM信号选择:PPM1——头追横滚角 (-180~+180度)
                              PPM2——头追俯仰(-90~+90度)
                              PPM3——头追航向(-180~+180度)
PPM1、PPM2可用于控制云台抬头低头,PPM3用于控制云台左右扭头。

4、可以用啦,方向不对的话再配置正反,舵量等。
其实输入的PPM你可以理解为又扩展了两个虚拟摇杆!映射输入后和物理摇杆的设置一样

楼主:
六、展望

未来还有新的玩法,如无线连接等。先留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MPU6050不能用在这上面了吧?

可以买个HMC5883,但是两个模块更麻烦,你的6050还是留着做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展示几个相关的场景应用?

头追FPV控制云台啊

网友:
顶贴 ,支持萝莉尽早完成4代开发

网友:
支持萝丽搞开源!

网友:
厉害了,这个真的是便宜啊

网友:
自持一下  以众筹

网友:
站头排了!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4084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5547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8298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8785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2176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3153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250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9924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867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2425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3891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my21602 2598

网友:
     持萝丽全家桶顶起

网友:
携萝莉2。3代控静侯【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xhwyp 329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xhwyp 6910

网友:
就一题目啊!

网友:
萝莉大神好,坐等

网友:
终于等到楼主来了,期待

网友:
期待【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思念是种惩罚 9477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思念是种惩罚 8269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思念是种惩罚 4919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无人机,航模,舵机,云台,遥控器 作者:思念是种惩罚 5064

网友:
就一题目啊

网友:
占楼,手动滑稽

网友:
顶!顶!顶!支持萝丽大神又出新作!

网友:
吊足了胃口!希望编辑完整教程再发。

网友:
公布元件表,,配合3代能用吧?

网友A:
楼主,我的MPU6050不能用在这上面了吧?

网友:
请问程序在哪里下载?

网友B:
能否展示几个相关的场景应用?

网友:
萝莉萝莉我爱你,来捧场继续学习

网友:
顶起来,这盘棋有的下了,看样子又会掀起风波

网友:
我已加入一元赞助。

网友:
大神搬到这里来真好。不像以前那个论坛打压diy精神。气死

网友:
萝莉大大,什么时候发布4代控?或者需要什么,报个boom图…谢谢

网友:
萝莉大神好牛掰。。。。

楼主:
四、程序固件更新

下载时必须选择24MHz内部时钟!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4728

测试固件4更新:
1、增加磁场融合算法,完整的横滚、俯仰、航向三轴角度输出;
2、增加中点重置功能,在使用中放置任意角度,按下按键即可将当前角度重设为中点;
3、增加传感器检测,如果传感器正常,工作时为LED常亮,传感器不正常则会一直闪灯;
3、增加陀螺仪校准和磁场校准功能:
         按着按键上电,等待LED熄灭即进入菜单设置模式;
         LED菜单指示:闪一下熄灭,陀螺仪校准模式;闪两下熄灭,磁场校准模式。轻按按键,切换菜单。长按按键,进入菜单。
             陀螺仪校准:进入菜单后将头追放置稳定的平面上,快闪结束后会自动校准。
             磁场校准:进入菜单后等待快闪结束,然后将头追沿X、Y、Z三轴各转两圈,按下按键结束校准。
4、更新固件后,不校准可以直接使用横滚、俯仰输出,航向输出校准后才准确。

5、使用时远离磁铁、钢铁物品,否则会干扰磁场。铜铝锡等不影响磁场。
6、请积极反应头追制作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以帮助作者改进!

程序源码更新:
测试固件期间不更新源码,等正式固件时更新。
源码将采用STC库编写,将更加简单易懂。

未完待续……

网友:
大神归来啊

网友:
等更新,支持萝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买个HMC5883,但是两个模块更麻烦,你的6050还是留着做飞控吧

萝丽大神【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y21602 1823 你的意思是说,不久以后你会出飞控教程【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y21602 3533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y21602 9916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y21602 4008

网友:
一个好的项目,期待中

网友:
很好的文章,虽然没有亲自验证过!!!!!!!!

网友C:
萝莉大神2.4G模块怎么驱动  编码  发个教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追FPV控制云台啊

感觉还可以做个头追控制的旋转炮塔,加上激光瞄具和立体双摄像头。体感这个东西如果能精确描摹动作的话,用途还是很广泛的,做成机械手臂进行远程医疗……

网友:
可以,很强势。跟起来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支持商品控

网友:
希望4代可以用OLED屏幕

网友:
萝莉终于出现了,顶顶顶顶!

网友:
雄起雄起!!!!

网友E:
强贴,留名。

我觉得,大师应该更多的结合程序实例讲一讲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萝莉大神2.4G模块怎么驱动  编码  发个教程呗!

以后的单片机课堂里面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贴,留名。

我觉得,大师应该更多的结合程序实例讲一讲算法。

算法会在注释中讲一些

网友:
厉害厉害,接着更新,持续关注

网友:
期待四代早日到来!!!

网友:
大神,高手,膜拜

网友F:
大神问一下,我有一套超再生发射和接收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网上说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的串口就可以实现两个单片机的信,但是我试了一下接收到的数据全是乱的,如果 单片机的 串口用导线连接是可以正常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大神给指点一下迷津吧,谢谢了【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alenzhai 8030

网友:
不知道萝莉4代准备用什么屏幕呢,准备提前买点零件~

网友:
固件在哪里?还没有更新吗?

网友:
我的三代控已经替换下天地飞,成为现役主力控了, 无数个接收随便用。

网友:
楼主,最好来点套件!

网友:
大神什么时候可以下载?零件明天到货了。急呀……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下载和使用

一日看不止三回。

网友:
大神发帖前排围观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支持商品控

有PPM输入功能的才可以

网友:
默默地给你来了个赞助了赶紧发货我好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问一下,我有一套超再生发射和接收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网上说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的串口就可以实现 ...

超再生工作电平和串口是反的,串口的输入输出加三极管反向一下。波特率不能太高,4800吧

网友:
老师上课了!我们板凳坐好。

网友:
期待.....................【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ingmingco 5372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ingmingco 184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ingmingco 3002

网友:
参加众筹了【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昶春斋 9981 很爱大神开源帖子,零基础都能做。。。。问萝莉大神一个问题,原来做的舵机测试仪可以控制舵机,但是不能控制电机转动。。给个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G:
这个是组装好了就能用呢?还是需要给单片机写程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自制两轴舵机云台

商品的舵机云台晃的厉害,楼主发现了一种自制更好的方法

自制云台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组装好了就能用呢?还是需要给单片机写程序呢?

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参加众筹了很爱大神开源帖子,零基础都能做。。。。问萝莉大神一个问题,原来做的舵机测试仪可以控 ...

能控制舵机就没问题,问题出在电调那边。用1ms~2ms的输出给电调校准一下行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超再生工作电平和串口是反的,串口的输入输出加三极管反向一下。波特率不能太高,4800吧 ...

好的,谢谢,先上个电路图您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啊

超再生

下面的这个图是从网上找到的 接收电路 没明白为什么要加 104电容 还是这个电路不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控制舵机就没问题,问题出在电调那边。用1ms~2ms的输出给电调校准一下行程 ...

我的新西达30A用遥控器一下就能校准油门了,可是多机测试仪就是不行,怎么用舵机测试仪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楼主的吐槽说的太精辟了

网友:
我的零件已到货,就到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新西达30A用遥控器一下就能校准油门了,可是多机测试仪就是不行,怎么用舵机测试仪校准油门行程?? ...

XXD电调程序有BUG,上电后你要快速点舵机测试仪的输出,不然电调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先上个电路图您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啊

下面的这个图是从网上找到的 接收电路 没明白为什么要加 ...

电路差不多吧,104应该不需要,你试试吧

网友I:
相比一代控,楼主的焊接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比一代控,楼主的焊接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差不多吧,104应该不需要,你试试吧

按照我之前发的电路,接收电路 去掉了 10k 电阻 二极管 和 104 电容 数据不再有乱码,但是我的发射电路好像有问题 无法发射,接收模块也接收不到数据,我用 电源 接到发射的输入脚 快速通断 接收电路是有反应的,波特率之前设置的是1200 现在设置的是4800,这是怎么回事呢,大神有没有发射电路 发给我参考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萝莉大神出大招了!
此外,萝莉大神是软硬兼施,不仅仅是软件,连镜头的硬件都考虑了。谢谢萝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我之前发的电路,接收电路 去掉了 10k 电阻 二极管 和 104 电容 数据不再有乱码,但是我的发射电路好 ...

单片机发射引脚有高低电平输出吗?发射电路引脚接个1K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给具体是怎么接线的么,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玩意

可以

网友K:
额,,,,三代测试版的时候买的 MPU-6050 还能用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发射引脚有高低电平输出吗?发射电路引脚接个1K上拉电阻试试

在单片机的串口加了上拉电阻还是不行啊,
接通电路时串口和GND之间的电压直流是0.7V 交流是变化的 0-0.02V 这个是加了上拉电阻的 1.2k
没有加上拉电阻的 串口和GND之间的电压 0.5V 交流是变化的 0-0.03V  没有加上拉电阻

下面是加了上拉的电路图不对吗,我是新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三代测试版的时候买的 MPU-6050 还能用么?

留着做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单片机的串口加了上拉电阻还是不行啊,
接通电路时串口和GND之间的电压直流是0.7V 交流是变化的 0-0.02 ...

单片机输出加1K限流电阻,上拉电阻加在三极管输出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输出加1K限流电阻,上拉电阻加在三极管输出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输出加1K限流电阻,上拉电阻加在三极管输出脚

最终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
感谢大神又出新diy作品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行云流水 5228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期待无线连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最终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但还是不行

你的1.2k限流电阻太大,可在400~700欧之间选。

网友I:
有人做出来没有。提供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1.2k限流电阻太大,可在400~700欧之间选。

好的,我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1.2k限流电阻太大,可在400~700欧之间选。

我换了两个200欧的串联 不行,我又找到了1k的电阻 按照罗丽说了限流和 上拉都用 1k的也没有返回,奇怪的时 之前 我的发射模块的输入端和电源快速开合的时候 接收是有反映的现在都没有反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人做出来没有。提供一下经验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总共就一个单片机一个模块

网友M:
请问楼主可以公布源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可以公布源代码吗

“测试固件”,代码还没写完呢

网友:
失踪人口回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总共就一个单片机一个模块

还没开始做【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xhwyp 514 想先看看其他的效果。这段时间在外面

网友N:
萝莉,这个头追,应该可以小改一下,变成固定翼飞机的飞控吧, 只做增稳抗风。

网友:
冷静下来想一想,头追本来就应该装在头盔或者视频眼镜之类的头戴式装备中,如果还需要引几根线与遥控连接感觉还是有点拖沓。期待下一步的无线连接。萝丽,我的萝卜准备好了,请你继续挖坑。

网友B:
萝丽带领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项目,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学会使用各种传感器模块的?上网看到很多诸如WIFI 、GPS、北斗、超声波等功能模块,价格不贵,就是买回来不懂用,只能光流口水。希望大神指点一二,让我等小白也试试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丽带领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项目,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学会使用各种传感器模块的?上网看到很多诸如WIFI 、G ...

专业程序员,当然会用。业余的还是学用库吧。头追不一定放在头上,也可以放在遥控器上当做扩展了一组摇杆。人手同时只能控制两个摇杆,有了头追就能同时控制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萝莉,这个头追,应该可以小改一下,变成固定翼飞机的飞控吧, 只做增稳抗风。 ...

飞控等新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程序员,当然会用。业余的还是学用库吧。头追不一定放在头上,也可以放在遥控器上当做扩展了一组摇杆 ...

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大佬,四轴飞控有更新么

网友O:
楼主可以提供程序源码吗

网友:
料都没备齐那,还继续学习

网友:
本人有点笨 还没理解   我需要消化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电调程序有BUG,上电后你要快速点舵机测试仪的输出,不然电调就不工作了 ...

感谢萝莉,试了好久没成功,用好淫的电调试出0.8--1.2之间才可以校准油门形成,XXD亦是如此,非常感谢萝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程序员,当然会用。业余的还是学用库吧。头追不一定放在头上,也可以放在遥控器上当做扩展了一组摇杆 ...

玩车用上头追,再戴上VR眼镜,,第一视角啊,,,

网友P:
到时程序会开源么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atter 204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atter 15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matter 5238 niuren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可以提供程序源码吗

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到时程序会开源么

网友Q:
楼主,姿态是用DMP,还是软件解算的,还有楼主这个不打算开源吗?我看似乎只发了HEX文件

网友:
最最期待无线头一回,头上拖根线好烦。一不小心就挂到东西咯

网友:
看一看哈哈,做过一个遥控器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姿态是用DMP,还是软件解算的,还有楼主这个不打算开源吗?我看似乎只发了HEX文件 ...

软解。当然开源。不要急等等吧

网友:
有时间了也做一个!

网友L:
我天天来看有无更新,眼看头追贴要沉所以顶一顶。

网友:
大神的固件2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帮顶百度帮顶帮顶帮顶帮顶不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天天来看有无更新,眼看头追贴要沉所以顶一顶。

更新了更新了

网友:
谢谢楼主,顶到无线头追做出来。

网友(2017-06-21):
thank you very much share!

网友:
顶!顶!顶!支持萝丽大神

网友R:
扶他爸有教练通道这个功能,建议萝莉大师把这功能加到你的遥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扶他爸有教练通道这个功能,建议萝莉大师把这功能加到你的遥控里

PPM输入就是教练通道

网友:
好贴别沉了,顶起!

网友:
大神最近在开发什么项目

网友:
支持国产芯片,不断完善

网友:
顶楼期待,无线更新!

网友:
什么时候能用接收机连接使用啊?

网友S:
frsky x9dplus 能不能ppm输入,想搞一个试试,求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S:
frsky x9dplus 能不能ppm输入,想搞一个试试,求回答

不知道,去X9d群里问问吧

网友(2017-07-22):
大神这段时间在开发什么项目

网友:
支持萝丽大神!!!

网友:
还可以体感控制飞机, 三角翼混控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有15芯片的程序吗

网友T:
有DIY  STM32芯片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DIY  STM32芯片飞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萝莉大神,这个改程序做舵机云台的自稳定控制板,容易吗?能不能出一个【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wsqzdz 4363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wsqzdz 5045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wsqzdz 6922 ,或者有源码吗,我c语言会点皮毛我自己研究下

网友(2017-09-05):
大神啊,玩得出神入化啊。【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曾诚 4778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曾诚 7423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曾诚 4729

网友:
留名马克一下~~~
同求大神讲解一些算法,比如罗盘消除漂移、PID之类的,当然这两个可能很多资料了,鄙人只是举例说明一下~【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duyi324 6576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duyi324 2882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duyi324 6434

网友:
大神,想请问一下还有四轴飞控的教程吗?模型中国论坛老打不开,哪里还能找到?求教~~~

网友:
支持更新,大神加油。

网友(2017-11-15):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好高大尚。

网友:
萝丽出现,顶顶

网友:
送你简单的两个人,牛人,支持萝莉

网友(2017-12-16):
看来玩的更加高大上,我们这是连追带赶也撵不上啊

网友:
更加高大上了,一定紧跟萝丽脚步

网友:
这个好,有时间学习楼主做一个

网友U:
下载了两次固件,都是解压缩出错,什么情况呢?有下载好的朋友可以分享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下载了两次固件,都是解压缩出错,什么情况呢?有下载好的朋友可以分享下嘛? ...

用winrar软件,不要用杂牌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winrar软件,不要用杂牌软件

网友V:
是不是论坛问题啊?下载的都是解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论坛问题啊?下载的都是解压错误?

下载试了下,确实解压错误,应该是论坛被攻击了。稍后上传新的

网友(2018-01-19):
引用 楼主:
文件损坏不能解压的 重新上传

老大,  依然解压错误!!!

网友:
大神,先拜了再说

网友(2018-02-27):
好好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2018-04-08):
好东西,能不能调节焦距吗

网友:
从我爱模型一直支持(一元众筹)追寻你

网友:
经典啊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AnGeGe 2594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AnGeGe 898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AnGeGe 745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使用教程

使用PPM头追的前提是你的遥控器支持PPM输入!(教练通道自定义)我知道扶他爸有这个功能,别 ...

不明白这个到底干嘛的,有些迷糊了。头追不是用来调整信号角度,让信号跟无人机一直相对成一条连接,确保信号更稳定吗。你这个头追还有PPM信号输入给遥控,这个是要干嘛的,能实现什么?

网友:
萝莉出品必是好东西

网友:
真正的技术男

网友:
谢谢萝丽大神

网友(2018-05-22):
做好了  太好用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最近打算做点什么

网友(2018-06-23):
太好了,努力学习

网友W:
下载于213#楼层的压缩包,依然是解压错误

网友(2018-07-26):
好东西学习l【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845035662 3617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845035662 9298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845035662 3298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下载于213#楼层的压缩包,依然是解压错误

以后放度盘,模吧资料老是丢

网友:
厉害 有做过的人吗可以教下我妈

网友X:
下载乱扣牛币,20牛币,无奈,没下载看看也会扣去10个牛币,

网友X:
下载了,还是个不能解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下载了,还是个不能解压的

四楼固件下载测试没问题可以解压,重新上传的7楼反而损坏,已经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下载乱扣牛币,20牛币,无奈,没下载看看也会扣去10个牛币,

请下载4楼固件! 扣牛B是论坛行为,与楼主无关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太牛逼了,五体投地

网友(2018-10-23):
这是必须的,已赞助,支持楼主

网友(2018-11-22):
不用写程序吗?

网友:
可以弄一个外置扩展旋钮或者开关之类的,用于航拍上一个人负责飞行,另外一个人可以通过扩展的按钮旋钮进行云台控制和相机的对焦之类的,还可以把原来的普通遥控通过扩展可以变成枪控,就不用拿两摇杆别扭地玩船和车了。最好就是扩展和遥控之间能通过蓝牙连接,那样就可以有无线头追,无线副控!希望楼主能实现!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了,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好好学习,调试是关键

网友Y(2018-12-25):
楼主,天地飞8有个ppm模式,那么可以用这个头追吗?想diy一个可以边控制飞机边运行的头追,看了有人说这样做出来的头追是只有打开了教练模式才能运行头追,但是这样就不能控制飞机了,那么大神,这个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天地飞8有个ppm模式,那么可以用这个头追吗?想diy一个可以边控制飞机边运行的头追,看了有人说这样 ...

天地飞好像没有自定义ppm映射功能,应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好像没有自定义ppm映射功能,应该不能用

哦,好吧,不过还是谢楼主的教程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萝莉大神,感谢开源,摩拜

网友(2019-01-25):
感谢大神分享,想问下能不能修改下源文件让输出变成其他通道?

网友:
膜拜大神,我APM都还没搞明白

网友:
太牛了,我也试试看

网友(2019-03-31):
你好 问一下 我焊接完成,刷程序也成功,连接华科尔的控为什么动模块的时候舵机动作不连续,有时候动有时候不动,问题在哪儿?

网友:
我完全不懂都想动手了,写的很详细,希望把怎么连接电脑怎么写入程序写上攻略。。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接到遥控器的教练线接口上,没注意遥控器的vcc是12v的,把板子给烧了

你的是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单片机的串口加了上拉电阻还是不行啊,
接通电路时串口和GND之间的电压直流是0.7V 交流是变化的 0-0.02 ...

这是什么问题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萝莉大师固执件更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的是什么控?

乐迪at9s

网友(2019-05-04):
好贴不能沉【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kaisirxing 266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kaisirxing 6249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kaisirxing 8370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duyi324 9153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duyi324 527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duyi324 8063 MPU9250厉害了

网友:
萝莉大法好!云台有点LOW了

网友:
挖贴支持萝丽

网友(2019-06-11):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kingxinkk 3928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kingxinkk 9370 【我爱萝丽爱萝丽】 PPM体感头追  DIY教程(固件4更新)  作者:kingxinkk 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