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

楼主(2017-05-21):
螺旋桨同样型号   品牌硬度不一样可以使用吗
螺旋桨平衡器的作用

网友:
不太好吧,个人觉得

网友:
慢飞还行,飞快了就会感觉怪怪的。

网友:
感觉可以用,只是飞起来不太一样。平衡器就是对螺旋桨做平衡

网友:
多轴的话用可以用,但最好用一样的,还是有点差异的,虽然飞控会调整到你感觉不出来,桨平衡器就是对桨做静平衡用的,转速越高的桨对平衡要求越高,比如多轴直升机涵道机,不但桨必须做平衡电机也会在出厂时做好动平衡。

网友:
普通的自由飞感觉平衡器没什么用,对于新手那样讲究你玩的时间都比不上你换浆的时间。对于打比赛玩高超的穿越的人,对机子要求精益求精才有用,初学者感觉不到细微对的机子要求很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体会。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有空还是做一下静平衡, 不然挂摄像头会果冻

网友:
可以用 我试过

楼主:
谢谢各位     买的同一型号的同一品牌的竟然硬度不一样

网友:
全部更换是没有问题的。混合使用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