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下载地址

楼主(2017-05-21):
我的电机四个方向一样,都是逆时针,怎么用bl调,或者给我讲下怎么改线。

网友:
要换向的电机,断开原来的焊点,随便对调两条线就过来了

网友:
三相电机调线方法

网友:
电调可以调参就能改,还有就是任意调换2个电机线的位置

网友A:
两个办法,通用的方法就是三相线调换任意两个;还有就是下载BLHelisuite设置软件(加qq:1120255859直接发给你),前提是你的电调是bl固件。

网友:
那个软件里面有的

网友B:
电机线任意找两条对换一下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任意找两条对换一下便可

电机连电调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通用的方法就是三相线调换任意两个;还有就是下载BLHelisuite设置软件(加qq:1120255859直接发给你 ...

加了,大神。

网友:
电脑上改吧。方便,而且美观。

网友:
456813279 这QQ群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