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砍电池

楼主(2017-05-22):
上置电池的机子,炸鸡时桨会砍到电池,各位老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防止砍电池    ,我的已经砍了3块了

网友:
自从改了下置电池,不砍了。

网友:
下置电池,从来没这问题

楼主:
下置不砍啊,上置的琢磨好久,也不懂是怎么砍到的,桨也没飞出去

网友:
换4个加长电机轴

网友:
上置210,从来没被砍过,绑紧就好了

网友:
就跟容易划到电调一个道理
只能加强你电池的外表强度

网友:
这种电池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25号开始团购http://www.moz8.com/plugin.php?id=aljbd&act=goodview&bid=51&gid=126

网友:
下挂,或者上面增加一层挂板,电池放里面

网友:
砍过电池线一回,电池撞树一回。后加了一块保护板再绑紧了,基本好了。

网友:
上置你觉得挨砍,下挂电池,你又要问怎么防止挨摔挨砸了……各个方式有自己的优劣势,方法和经验也都是各自根据自身情况摸索总结出来的,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的机器呢。还是自己多琢磨琢磨吧,一定能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

网友:
我的电池都是摔坏的,花牌电池,刚摔的时候没事,过段时间就鼓包了

网友:
论坛里有大佬改过的,用光碟切形状贴合上下两面,就是可怜了光盘上的明星

网友:
小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