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灯板

楼主(2017-05-22):
买了格普大猩猩机架,尾灯按照配套的编程可以正常使用(F4飞控,led信号灯接在5通道),命令行如下:
# led
led 0 0,15::ATOI:5
led 1 0,14::ATOI:5
led 2 0,13::ATOI:5
led 3 0,1::ATOI:5
led 4 0,0::ATOI:5
led 5 15,15::ATOI:5
led 6 15,14::ATOI:5
led 7 15,13::ATOI:5
led 8 15,1::ATOI:5
led 9 15,0::ATOI:5
save
然后想在机架前面再装一个灯板,淘了这种
请问信号线接在IN,然后与尾灯一起并联接在5通道应该可以吧?但前面的灯板应该闪烁方式和尾灯不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或者信号线从4*4的灯板进,连到格普的din端后再接到飞控上面
这样怎么设置尾灯呢?不知道灯号的顺序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或者信号线从4*4的灯板进,连到格普的din端后再接到飞控上面
这样怎么设置尾灯呢?不知道灯号的顺序啊

其实我的想法是前后两个灯板一起用,例如解锁,前后灯都是红色,上锁就一起变绿色这样
但是前提要知道灯板的灯珠顺序

网友:
反正你所有的灯都显示一个颜色就不需要在意顺序了    直接在led页面选定26个灯珠即可

网友:
真不建议你装太多灯 分电板会吃不消

楼主:
120a的分电板
担心电池吃不消

网友:
灯光控啊你这

网友:
搞这么多灯干嘛

网友A:
信号线串在一起即可,电源供电充足即可,你得理解2812这几个数字的含义,明白灯珠的工作原理

网友:
真能折腾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串在一起即可,电源供电充足即可,你得理解2812这几个数字的含义,明白灯珠的工作原理

2812科普一下

网友:
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