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扩展状态灯

楼主(2017-05-22):
最近做了个apm的扩展灯,能够实现飞控,gps的状态。用的是uln2003的驱动。

楼主:
材料,工具

楼主:
我用的是航模的灯带,做为状态灯,便宜,7.5一条,能用好多地方,12v的供电电压,不用改线路

楼主:
uln2003,这个就是个电流驱动,和继电器差不多。主要靠飞控上的A口输出使能。

楼主:
我的方法是讲灯带剪开,它是3个为一组,所以我直接取了两组,当然你也可以取1组,或是多组

楼主:
注意这个取组的范围,要留有接线的位置

楼主:
刮开绝缘层

楼主:
划成这个样子,露出铜片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上锡,小心焊

楼主:
通电测试,还行

楼主:
套上热缩管
关灯效果还行

网友:
然后呢?怎么看飞控的状态

网友:
然后呢    教程呢

网友:
我把灯带拆了  很早以前买的成品模块

网友(2017-08-10):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没有然后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