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问题 跪求了!大神们!

楼主(2017-05-22):
怎样使飞机油门50时保持平衡 不降也不升 我的油门到55才开始离地 680H4机架 3510kv350电机 14寸桨叶 6s 5200电池 试过油门微调到20%以上都不能解锁 不知为何 也知道切换姿态可以实现 但就想知道单一的油门50%飞机平衡怎么做
总重27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iter模式

你说的定点依靠GPS 万一没有GPS信号呢

网友B:
定高模式,加超声波模块或光流模块50%油门,可以做到,室内会平稳些,室外的话各种因素干扰会有些波动,如果你想在自稳或手动模式下光靠控制油门保持不上升也不下降,首先你的PID参数要稳,油门的PID也需要调好,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模式,加超声波模块或光流模块50%油门,可以做到,室内会平稳些,室外的话各种因素干扰会有些波动,如 ...

原来如此 是不是一般自稳模式离地后立即切换定高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是不是一般自稳模式离地后立即切换定高模式?

离地后一般2米左右切定高,油门打到50%,只要你四轴震动合适,pid合适。基本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地后一般2米左右切定高,油门打到50%,只要你四轴震动合适,pid合适。基本平稳 ...

在定高模式下可以控制油门输出嘛 如果我要降落是必须切换到自稳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地后一般2米左右切定高,油门打到50%,只要你四轴震动合适,pid合适。基本平稳 ...

还有 我的飞机自稳模式下 油门要大于50才离地 大概55左右的样子 在我切定高的时候 油门回中50飞机会不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我的飞机自稳模式下 油门要大于50才离地 大概55左右的样子 在我切定高的时候 油门回中50飞机会不会 ...

定稿模式下油门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的速率,高于50缓缓上升,低于50慢慢下降,你油门55离地估计你切定高模式50油门,四轴便上升或者慢慢下降,需要在地面站里把油门中立点数值500 调低至500-550 切定高就不会下降或上升了,需要自己慢慢调,开源就是折腾

网友:
空中切换althold模式 定高模式就可以50%油门悬停

网友C:
说明你的飞机重了 kv350上15寸桨 地面站里油门中立位修改一下 好像是 thr_mi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飞机重了 kv350上15寸桨 地面站里油门中立位修改一下 好像是 thr_mid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飞机重了 kv350上15寸桨 地面站里油门中立位修改一下 好像是 thr_mid试试

大疆的电机 我怎么上15寸 自锁浆

网友:
机机够重的。楼上已经有正解了。

网友D:
这架子比我那台架子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架子比我那台架子强多了,

这机架是H4里面我能找到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