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飞控,图传和摄像头的电调为什么很烫?

楼主(2017-05-22):
我有一个F2飞控,飞控和图传都从一块电池取电。电机不转,过一会后电调会发热,飞控也发热。
是不是这个电调有问题,电机都不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电流,电调怎么会发热?还有飞控发热正常吗?

网友A:
你问谁呢?请问你这标题你是下了什么样的决心才这写上去的,还有请问你这叫问得个什么问题请问V1下士,本来不想理你这种发帖询问但是又不知道所问何问题的帖子,但是看见标题我忍不住了,对没错,一种想骂人的冲动,这特么是问得什么二五跨世纪气死耶稣佛祖的问题,麻烦把你的语言组织好再来发,别整的抗个V1的尾巴遇到事情了又来兴师问罪似的问这种看似高深莫测的问题,你没搞懂你装什么飞机,你到底要搞什么飞机?!

网友:
猜一下,飞控发热应该不正常。一般小电流的电调是线性稳压电源,用的是常用的三端稳压电源芯片,有温升正常,不排除负载能力差的可能。手头上有两个好盈12A电调,其中一个正常工作是几呼没有温升,而另一个待机时也发热,把包裹的热缩管都烫化了,但仍在使用,估计是两颗稳压芯片并联但参数不一致导致的,如果方便最好测一下输出电压及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谁呢?请问你这标题你是下了什么样的决心才这写上去的,还有请问你这叫问得个什么问题请问V1下士,本来 ...

你应该把你头像的G改成B

网友:
电调发热正常 因为电调转换5v效率很低 很多都是发热散发能量,飞控热我没遇到过。。。

网友:
电调热很正常    用电调的bec都会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谁呢?请问你这标题你是下了什么样的决心才这写上去的,还有请问你这叫问得个什么问题请问V1下士,本来 ...

人家不懂问一下而已   用不着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懂问一下而已   用不着这样吧

最近有点激进,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点激进,抱歉

都是模友 互相帮助

网友:
二楼急眼了?耶稣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