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和v8fr对码问题

楼主(2017-05-22):
x9d和v8fr2,如何对码呀,弄了好久都不会

楼主:
江湖救急呀

网友:
x9d要设置D8模式

楼主:
我是用的D8模式,问题是就是不对码。。。郁闷了

网友:
接收机给电之前就要按住对码键

网友A:
v8fr-ii,支持V8模式(没有回传)和D8模式(有回传)。V8模式对频:接收机按住f/s键,上电进入对频状态;x9d没有v8模式,需要用djt模块调整为V8模式对频。D8模式对频:接收机首先用跳线短接1、2通道信号线,接收机上电(不需要按住f/s键),x9d调整为D8模式对频,对频完成后拔掉接收机电源再拔掉跳线,接收机重新上电,对频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v8fr-ii,支持V8模式(没有回传)和D8模式(有回传)。V8模式对频:接收机按住f/s键,上电进入对频状态;x9 ...

高手,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