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高压版与低压版的区别

楼主(2017-05-22):
是不是6s以上就是高压版,6s以下就是低压版,高压版就要用高压舵机?

网友:
一般来说以6s为分界。常用的高压电调就是12s的、比如说植保机或者大型直机,高压版都是大负载,低压舵机功率及扭矩等参数跟不上,而且还有一个供电的问题,所以一般都是成套配置。

网友:
电调高压一般就是说的6s以上 6s到12s 还有更加高的,高压舵机没那么高电压,普通舵机5v 高压舵机可以接10几v,舵机一般不会直接接动力电池,都要加一个稳压模块或者用电调供电

网友:
何为高压版,有人定义为多s电压堆叠高压,而另一种说法为单电芯为4.35V电压高压,看你怎么理解楼咯

网友:
还有一种说法是高压电调提供的bec电压高,正常的电调提供的bec是5V,高压电调提供的bec电压高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