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没有嘟嘟嘟声音

楼主(2017-05-22):
通电后电机没声音,拧电机会感受到很大的阻力

网友A:
有阻力说明电调的刹车功能是开启了的。没声音没事 ,不是所有的电调都要叫

网友B:
电调正常的情况下上电有阻力要不就是开启了刹车要不就电力机有短路情况,如果没上电情况下有阻力说明电机三项之间必定有之至少两项通过内部或者外部电路短路,练建议断开电机与电调连线,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项及电调三项之间的电路通断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正常的情况下上电有阻力要不就是开启了刹车要不就电力机有短路情况,如果没上电情况下有阻力说明电机三 ...

我换了电机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正常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正常起飞

不能啊!
转都不转

网友:
回帖一天最多得多少NIUB

网友C:
我的天哪,楼上一堆专家各种解读,看的我都无语了!你那问题跟电调毛关系没有,你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哪,楼上一堆专家各种解读,看的我都无语了!你那问题跟电调毛关系没有,你用的什么电机! ...

大疆电机,换了电机也一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阻力说明电调的刹车功能是开启了的。没声音没事 ,不是所有的电调都要叫

四个同样的电调,那三个会响,就这个不响

网友:
应该没事,先试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同样的电调,那三个会响,就这个不响

新版和旧版不一样 只要能转动就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电机,换了电机也一样的毛病

你看看电机轴和底座是不是卡住了,跟电调毛关系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电机轴和底座是不是卡住了,跟电调毛关系没有的!

是电调的问题,换了电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调的问题,换了电调好了

突然感觉胸口一闷,一口淤血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