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12ds接收机

楼主(2017-05-23):
请问下乐迪r12ds接收机用sbus模式的情况下其他通道还可以用吗?怎么用?谢谢

网友A:
信号工作模式
(1) PWM 信号模式:接收机指示灯为红色,R12DS输出11个通道的普通 PWM 信号;
(2) SBUS 信号模式: 可同时输出SBUS和PWM信号,接收机指示灯为蓝色/紫色,SBUS信号通道(第11排插针)输出12个通道的SBUS信号, 同时第一排插针和第十排插针可输出3-12通道的独立 PWM信号,共计输出12个通道的信号(温馨提示:可输出多少通道的PWM信号取决于您使用了几通道的SBUS信号,比如您已经使用了4个通道的SBUS信号,则R12DS还剩余8个通道的PWM信号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工作模式
(1) PWM 信号模式:接收机指示灯为红色,R12DS输出11个通道的普通 PWM 信号;
(2) SBUS 信 ...

哦 谢谢我懂你的意思了 ,是不是就是说sbus模式下普通的那几个排阵还是可以插一样可以输出通道信号?  谢谢

网友B:
可以拉距4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拉距4Km

你说的遥控?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只要不占用的通道都可以运行pwm通道

网友:
红色灯:pwm模式,1-11通道输出pwm信号(通道对应以接收机贴纸红色标注为准)
蓝色灯:sbus&pwm模式:最后一个通道输出sbus,其他输出pwm信号(通道对应以接收机贴纸蓝色标注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遥控?

AT9S拉距的